关于MENTOR VVX1.2 VLAUE值在PCB里面不显示

楼主(2022-06-02):
    中心库cell 里面添加有VALUE 这个字符,然后原理图里面调出比如电容C1,C2,VALUE 分别填入100N,10N,打包,再到PCB,同步,调出器件,然后PCB里面不显示10N和100N,但是选中C1,编辑,进入编辑后不做任何编辑,只保存,退出,此时PCB里面就能显示10N和100N了,此时原理图里面再添加一个C3,VALUE 填入100N,PCB里面同步,此时C3也不显示VLAUE值,是什么原因导致PCB里面不显示?

网友A:
    VX1.2是怎么在PIN上显示网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X1.2是怎么在PIN上显示网络的

那不是网络 pin type

楼主:
    高手们出来解决下

网友:
    显示Value生成组装图, 这个是版本BUG,不知道最新的有无解决, 记得当时要重新更新一次封装, 就可以解决.

楼主:
    那就对了,我在PCB里面进入封装编辑,不做任何编辑保存一下退出就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