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怎样将两块电路板合成一块?

楼主(2022-06-02):
allegro里怎样将两块电路板合成一块?

网友:
两块PCB的叠构要是一样的才行,否则是没办法和在一起的。因为叠构不一样的话,板厂是不能一起制作的。如果叠构一样,先把两个PCB的原理图合并在一起,再重新导网表,把新的网表导到PCB中,这样就有了两块PCB的信息。另外,也可以两块板还是单独画,最后利用gerber处理软件将两份gerber拼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首先要合并电路图,然后才能合并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