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spice 仿真时出现error (orpsim-16058): command ignored是什么错误

楼主(2022-06-02):
cadence Pspice 仿真时出现error (orpsim-16058): command ignored是什么错误

网友:
原理图画好后,1、点按钮“checkandsave”2、点菜单Tools---AnalogEnvironment,打开ADE仿真环境3、然后在ADE的菜单中Analyses,选择仿真类型,dc,ac,tran等等4、点菜单Output选择要查看或者保存的仿真结果5、点Simulation---NetlistandRun开始仿真

网友:
可以试下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