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行业最近发展的怎么样?

楼主(2022-06-02):
电子元器件行业最近发展的怎么样?

网友:
    电子元器件是电子元件和电小型的机器、仪器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常由若干零件构成,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通用;常指电器、无线电、仪表等工业的某些零件,如电容、晶体管、游丝、发条等子器件的总称。常见的有二极管等。

网友:
    长期发展的话还是有无限的空间,如果是打算入行或者想了解更多芯片的可以去芯查查上看看,里面有查芯片、查替代、查企业、查丝印反查、看资讯等功能

网友:
    想看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