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移动电源不能给苹果手机充电?

楼主(2022-06-02):
新设计了一个移动电源板,现在却不能给Iphone手机充电,请高手指点指点。我用的配置是:7.4V的电芯,9V1A的适配器,输出5V1A,D+、D-用100k电阻接输出5V上拉,给其他品牌手机充电都没有问题,今天给Iphone手机充电时却提示:不能用此配件充电,还来把D+、D-的上拉电阻去掉iphone手机也是一样的提示,我又拆开了一个可以充电的5V适配器来看,发现D+、D-根本都是开路的,也能充电,那么为什么我的移动电源就不能给iphone手机充电呢?

网友:
苹果手机的充电口是有协议的

网友:
苹果的手机采用的数据线接口是Lightning,其他的手机采用的是Micro USB,苹果需要认证,因为他独一无二。

网友:
单电阻上拉不行,要分压的。具体数值网上查一下。好像两个还不一样。

网友:
苹果的D+,D-要接电阻分压,不是随便就能充的!0.5A,1A的参数都不一样。

网友:
对你加一个分压试,D+分压2V,,,D-分压2.7V

网友:
5V1A的输出,D+和D-直接短接就可以了,不用上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