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版本的orcad dsn怎么导入到pads9.5中?

楼主(2022-06-02):
高版本的orcad dsn怎么导入到pads9.5中?

网友:
必须在ORCAD中另存为一个较低的版本,比如ORCAD 16.2或ORCAD 9.2才可以用PADS LOGIC直接打开。

网友:
SPB16.6的dsn文件通过网表可以导入到PADS9.5中,和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
我试过ORCAD16.2是最合适的,高版本再高就不能导入PADS LOGIC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