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输入处要放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2022-06-02):
    如图红框所示。
    一直有个疑问,今天鼓起勇气问出来。就是这个电路的滤波电容为什么要用这个数量和容值,其中的道理是什么?
    如果我来设计这个电路,基本上是:左边框放一个104;右边框也放一个104,最多加个10u的电容。根本不会做成这样。
    我当然知道如图示处理会得到一个更干净的电源,问题是有必要么?在入口做这么精细的设计有必要么?不是只要在具体电路/芯片处做好去就可以了么?

网友:
    EMC实验时 ,电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干扰源,处理好才是重点

网友:
    小电容去高频干扰,大电容串联小电阻目的是降低整个电容的Q值,防止上电瞬间和电感合作感生出较大震荡电压,PMOS主要是缓启,后面的电容大小主要看你负载的需求,比如抽取电流的斜率和允许的瞬态压降

网友:
    挂载电容的大小和数量都是和后端的负载有直接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