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射频信号源时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2-06-02):
选择射频信号源时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射频信号源主要在测试中提供稳定的本振信号,或产生各类调制信号,双音信号等用于信号激励,用于接收灵敏度测试等应用场合,射频信号源常用于校准频谱分析仪、调制度分析仪、功率计、频率计、射频毫伏表、高频数字示波器等众多射频无线电测量仪器。

网友:
输出连续波 CW 信号的最大频率,用户根据所需射频波段选择提供的测试信号频率。通常测试民用通讯的频率范围在 3GHz 以内,比如 WIfi、蓝牙、对讲机、移动运营商等;军用雷达微波测试会用到 3GHz-44GHz;太赫兹等特高频应用在 20GHz-110GHz,安泰测试也有相应的测试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