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有何异同?

楼主(2022-06-02):
    整流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有何异同?

网友: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原理: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加反向电压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 保持不变。而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后就损坏了.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 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
    整流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都是PN半导体器件,所不同的是整流二极管用的是单向导电性,稳压二极管是利用了其反向特性.在电路中反向联接。

网友:
    整流二极管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进行整流。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流变化,击穿电压几乎不变化的性能,在一定电流范围内起稳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