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仿真时候出错 **error** (15.cir:11)

楼主(2022-06-02):
type for the element model, it was referenced in element "xc0".
请教高手这个事model定义错了吗,可是lib里有varlnw啊,纠结中,还有好多器件在仿真前都要在前面加个X是为什么

网友:
器件前加X的话是子电路。
要看你的model里关于电容的定义是直接调用还是子电路调用。
你的网表是自己写的还是生成的?
你可以把其它行都删掉,只调有问题的这行试试。

网友:
看看你的hspice 版本是否符合model对工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