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电子元件需安规认证?

楼主(2022-06-02):
请问哪些电子元件需安规认证?

网友:
凡涉及如下的电子元件,均需安规认证:1.变压器(骨架、绝缘胶带、聚酯绝缘胶带) 2. 滤波器(骨架、绝缘胶带、聚酯绝缘胶带) 3. 光耦 4. Y 电容 5. X 电容 6. PCB 材质(并包括制板黄卡) 7. 可燃性塑胶材质 (包括前面板、 电源板支撑胶柱、 电源板绝缘 PVC、 保险管座、电源线插座 VH-3 等) 8. 保险管 9. 热缩套管 10.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11.各类线材。

网友:
    变压器、滤波器、光耦、 Y 电容 、 X 电容、 PCB 材质(并包括制板黄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