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CPLD计数功能的调试?

楼主(2022-06-02):
如何实现cpld计数功能的调试?

网友:
按照以下顺序对计数器电路进行测试,如不正确,请按下面步骤检查:连线——引脚分配——CPLD电路设计。改正错误,再测试,若是CPLD电路错误,需重新编译和重新下载。
①检查动态扫描电路
数码管7段信号全部直接接地,位选分别连接CPLD输出位信号,这时,6个数码管应该稳定显示“888888”。
②检查加法计数器是否正确
连接数码管7段信号到CPLD指定输出引脚,位选分别连接CPLD输出位信号,选计数器输入连接函数发生器的TTL电平信号输出端,设置函数发生器为方波,频率为1~2Hz,加/减控制信号输入“加”有效,观察数码管的显示,应是加1计数,更新频率即为输入信号频率。提高输入信号频率,使计数更新快,检查计数器进位和高位计数是否正确。
③检查减法计数器是否正确
加/减控制信号输入“减”有效,测试方法同上。
④检查“清零”控制是否正确。

网友:
    想看看大佬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