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用allegro导入网表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也不报错。PCB相关

楼主(2022-06-02):
1、原理图我对每个原件指定了封装,导入网表的时候也没有报错,状态栏显示“netrev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可是PCB窗口却是空的,什么也没有,
焊盘库路径padpath和封装库路径psmpath我也设好了。器件库路径devpath就是系统默认的路径,不知道这个库需要指向什么,所以也没修改。
原理图DRC没有问题。

网友:
Place--Quickplace命令操作一下,看能器件否放进来

网友:
导入成功后当然是空的,您可以place里自动或者手动放置元器件

网友:
    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学习学习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定义板框outline.不定义板框,器件放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