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ing在电子元器件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6-02):
marking在电子元器件中是什么意思?

网友:
5D-11是功率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用于抑制浪涌电流,以保护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单的有效的措施。型号说明:5为R25标称电阻值5欧姆。D-11,直径为11mm,引线为镀锡铜线。工作温度范围-55~+200度、国产也很多,性价比也高、应该不需要找替代料吧。

网友:
想看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