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SMT-贴片机抛料八大原因与对策

楼主(2022-06-02):
在PCBA-SMT贴片生产过程中,SMT贴片员工和企业老板会密切关注如何控制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事实上,这两个关键问题与贴片机的投掷速度密切相关,这可以说是依赖的。今天,通过这篇文章向大家介绍芯片贴片机抛掷的主要原因。

所谓抛料,是指贴片机在贴片生产过程中的抛掷动作,被吸后不合身,然后试图将废料扔进抛料箱或其他地方,导致无法执行贴片生产任务。

抛料的主要原因

原因一

检查吸嘴问题。合金陶瓷套件是否松动有间隙,钢塑一体吸嘴是否有开裂,吸嘴变形、堵塞和损坏,内径加工凹凸有杂质等导致气压不足和漏气,脏污等导致无法吸收材料、回收不正确、无法识别和投掷材料。

对策:清洗或更换吸嘴,如果脏污频繁检查供气源,在贴片机进气口增加过滤装置(在进气前过滤掉进气的水汽与杂尘等)。

原因二

识别系统存在问题,视力差,视力或激光镜头不干净,杂物干扰识别,识别光源选择不当,强度和灰度不够,可能导致识别系统损坏。

对策清洁擦拭识别系统表面,保持清洁无杂物,调整光源强度和灰度,如有发现识别相机损坏更换识别系统部件。

飞行相机/镭射相机

固定相机

原因三

位置问题,取料不在料的中心位置,取料高度不正确(一般以碰到零件后下压0.05MM为准)而造成偏位,取料不正,有偏移,识别时跟对应的数据参数不符而被识别系统当做无效料抛弃。

对策:调整取料位置,检查编带料模在玻璃时是否有静电干扰移动,吸嘴清洁时除静电,供应料枪出口处加除静电垫片,(必要的情况下在贴片机上增加除尘除静电装置)

原因四:

真空问题,气压不足,真空气管通道不顺畅,有导物堵塞真空通道,或是真空有泄漏造成气压不足而取料不起或取起之后在去贴的途中掉落。

对策:调气压陡坡到设备要求气压值(一般的是在0.5~~0.6Mpa),清洁气压管道,修复泄漏气路。检查集成气路的出口气压值是否符合要求,(有的车间线体多需要气量比较大,气体线路就一个管道供气源从开始走到末尾端头时气压值很弱)贴片机内部气管老化的话更换,有脏污的情况下清洗。

原因五:

程序问题,所编辑的程序中元件参数设置不对,跟来料实物尺寸,亮度等参数不符造成识别通不过而被丢弃。

对策:修改元件参数,搜寻元件最佳参数设定。或者元件立体形状与吸嘴不匹配需要更新匹配。

原因六

来料的问题,来料不规则,为引脚氧化等不合格产品。

对策:IQC做好来料检测,跟元件供应商联系。物料存储温湿度管控,仓库先进先出等环境检查适合符合要求。

原因七:

供料器问题,供料器位置变形,供料器进料不良(供料器棘齿轮损坏, 料带孔没有卡在供料器的棘齿轮上,供料器下方有异物,弹簧老化,或电气不良),造成取料不到或取料不良而抛料,还有供料器损坏。

对策:供料器调整与保养,交接班按时清洁清扫扫供料器平台,更换已坏部件或供料器。

原因八:

          贴片各结构高速运动会有杂尘沾浮在高频率传动的硬件上从而造成精度损耗,即使按照参数走到位,实际相差也很多这时也会造成吸取不良与抛料提升,更会出现没有规律的贴装不良,多表现与精微小电子元件,以及高精度植球等贴片工作,保养不及时不到位造成原有传动硬件精度损耗造成结构带来的不良贴片。

对策:按时制定保养计划,进行清洁保养丝杆,滑轨,贴片头传动机构,弹簧清洁等工作,发现有问题的部件及时更换。

在实际生产中贴片有抛料现象出现要解决时,可以先询问现场人员,通过描述,再根据观察分析直接找到问题所在,这样更能有效的找出问题,加以解决,同时提高生产效率 ,不过多的占用机器生产时间。

如果贴片机的抛投率过高,会导致很多不良后果,如材料消耗过多、生产时间不合理延长等,这也会大大降低生产效率,使公司莫名其妙地付出更多的生产成本。因此,面对这些抛掷物的原因和对策是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必修课。

网友:
    抛料就是器件没有被放在指定位置吧

网友:
    吸嘴要定期保养

网友:
    专业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