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 to DC IC TPS62125稳压的EMI问题

楼主(2022-06-02):
我在用DC to DC 的稳压IC TPS62125时,6V稳压到3.3V,总是会遇到很严重的EMI问题,影响RF接收的功能。RF接收频率为433.92MHz.测试接收距离为70米。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 TPS62125改为普通的LDO,则可以改善接收距离到200米以上(同一个发射机,同一环境测试)。
尝试过以下两个方案,没有任何改善:
1.在C33两端并联2个47pf的电容,没效果。(原本想并联100pf,手上没有,选2个47pf的电容代替)
2.在步骤1的基础上,再在C21两端并联2个57pf的电容,也没效果。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TPS62125线路图

TPS62125线路图

网友A:
看看地有没有分割,还有电源回路

网友B:
pcb 每一层看看

网友C:
layout看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每一层看看

请看top层和bottom层的图片。图片中箭头标注的U3就是DC to DC 的TPS621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yout看一下咯

请看附件顶层和底层的layout.U3为TPS62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地有没有分割,还有电源回路

好像没看出来底层地有明显的分割。U3为TPS62125。

网友B:
1, f1 保险换个磁珠600ohm

2,测量下sw pin 波形

网友D:
感觉布局不是太合理,反馈线离干扰源比较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布局不是太合理,反馈线离干扰源比较近

你好,你的意思是说FB的线离变压器太近,然后变压器的干扰电磁波通过BF的走线发出去了?

但是,在现在的板子上怎么样才可以验证一下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f1 保险换个磁珠600ohm

2,测量下sw pin 波形

谢谢你的建议。
近几天一直下雨,今天才能测了下。
F1换成两个300ohm的瓷砖串联(手上只有这个磁珠),然后测试的距离好像增加了10米。但是不确定,应为每次测量误差都会有一点误差。
LDO的版本可以去到200米以上,还是差别非常明显。

楼主(2022-07-19):
引用 网友B:
1, f1 保险换个磁珠600ohm

2,测量下sw pin 波形

你好,

这几天测试得知:这个干扰是从15uH这个磁芯电感出来的,我用铜箔纸把它盖住,就完全跟LDO的效果一样了。是否可以换高频特性好的电感来改善?
上次看漏SW处的输出波形,这次补上,看起来输出波形不是典型的方波。顺便加了VDD的输出纹波,纹波看起来应该蛮好,只有约50mV。

网友: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线上线下都可交流,微信:17674523435

楼主(2022-08-29):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
1.   F1 保险换个磁珠600ohm,
    2.  15uH电感换成TDK的VLS3015CX-150M.

分享这个让遇到同样问题的伙伴做个参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
    1.   F1 保险换个磁珠600ohm,
    2.  15uH电感换成TDK的VLS3015CX-150M.

    原本是什么电感, 电感下方是不是铺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本是什么电感, 电感下方是不是铺铜了?

你好。layout的底层肯定是铺铜了。

一开始是用的普通国产品牌。
我用铜箔纸盖住整个DC TO DC的线路,然后逐步割开输入端线路,输出端线路的铜箔纸,分别测试RF距离。

发现用铜箔纸盖住15uH的电感时,就可以明显改善RF距离。估计就是这个电感在高频时已经失去了电感特性,散杂电磁波以电感的绕线为天线发射出去。
然后,发现很多国产的15uH电感的高频特性都很差。
最后选了TDK的电感,规格书上100MHz以上的电感特性都很好。就买几个样板试试。在IC的电源输入端串接600磁珠的基础上,换上TDK电感一测试,RF距离马上就跟用LDO版本的一样。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layout的底层肯定是铺铜了。

一开始是用的普通国产品牌。

请问你试过的国产电感有一体式电感或是磁胶屏蔽电感吗?

网友B:
    把sw波形再测量对比看看。

楼主(2022-10-18):
引用 网友B:
把sw波形再测量对比看看。

测了下,波形没有变化。
估计,SW震荡的部分是IC内部的mos管的电容与15uH电感形成的震荡电路。与输入的500欧磁珠关系不大。

不过输入端串联磁珠与否会有这么大的干扰问题,还是比较有趣。记得一般这种降压型的稳压管,输出端才是EMI的重点,因为它是输出端在开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