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驱动时间需要多少?

楼主(2022-06-02):
三极管和MOS驱动时间需要多少?

是否有时间要求?不过50us以内都是可以驱动的吧?难道要几百us到ms级别?
比如三极管SS8050  8550  MMBT5551  5401  等等
MOS管  AO3400  2300  7002  等等

网友A:
    驱动肯定有时间,但是时间很短,可以忽略的,
如果开关的速度很快,就需要找高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肯定有时间,但是时间很短,可以忽略的,
    如果开关的速度很快,就需要找高频开关

国产的高速MOS  有推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