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Sigrity SI 不能显示仿真波形

楼主(2022-06-03):
在进行拓扑结构仿真时,可以运行仿真,但在右键查看波形时弹出对话框,Faled to find path for the specified comman systemsi.exe.Please set/update the SIGRITY_EDA_DIR enviroment in system ...这个环境变量已经设置,但还是出现这个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已解决,菜单Analysis -----  Preference  -----  SImulation Parameters 勾选Use Sigwave,点击仿真后,波形图自动弹出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菜单Analysis -----  Preference  -----  SImulation Parameters 勾选Use Sigwave,点击仿真后,波 ...

感谢分享,解决了我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