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卡,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22-06-06):
    什么是射频卡,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说的是不是RFID,这个我理解就是存一些简单的信息,然后通过一个读卡器去读。

网友:
    射频卡一般指射频识别技术,其原理为阅读器与标签之间进行非接触式的数据通信,以此达到识别目标的目的。

网友:
    射频卡按供电方式分为有源卡和无源卡。有源是指卡内有电池提供电源,其作用距离较远,但寿命有限、体积较大、成本高,且不适合在恶劣环境下工作;无源卡内无电池,它利用波束供电技术将接收到的射频能量转化为直流电源为卡内电路供电,其作用距离相对有源卡短,但寿命长且对工作环境要求不高。

网友:
    射频卡又叫非接触式IC卡是世界上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它成功地将射频识技术和IC卡技术结合起来,解决了无源和免接触这一难题,是电子器件领域的一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