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的时候想把多个电阻一起放到bottom层,能不能选中之后一起操作?

楼主(2022-06-06):
PCB布局的时候想把多个电阻一起放到bottom层,能不能选中之后一起操作?不想一个一个双击进行层次的修改。

网友:
选中按 MI 试试

网友:
选中你要改层的器件,拖动按L就可以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可以。先改一个,然后利用属性进行修改。

网友:
可以选中需要改变层的电阻,然后 打开 “PCB Inspector”,然后修改成bottom lay。

网友:
都选中,按L键。

网友:
    都选中,换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