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表面工艺

楼主(2022-06-06):
有的板镀锡、镀金、镍金,我想请问的是表面需要镀什么材料,是由什么来决定?也就是说,怎样的板需要镀金,怎样的板需要镀锡。

网友:
镀锡在手指也就是PAD处,跟镀金一样。

网友:
镍金是镀金前所处理的,很多板子在镀金前都必须先镀镍才能镀上金,镀金后板子PAD处不易氧化有利益PAD焊接零件。

网友:
什么样的板子需要镀什么材料,我想FPC属于高污染产品,基本上都选择镀金.当然也不排除有镀铅的。板子镀金/锡是根据无线路区所裸路或者焊接零件来决定,普通的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都需要镀金,无PAD单面板不需要镀金,依据客户要求所决定,目前很多FPC裸露在外面的无线路区都采用印刷防旱油墨还取代镀金。

网友:
镀金镀锡,取决于客户需求。

网友:
个人见解:软板最好不要做喷锡工艺:1高温翘曲,2高温可能可能会导致覆盖膜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