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220V的家用电压怎样转换成16V的交流电源

楼主(2022-06-06):
我想试试设计一个用家用电压点亮LED灯。但是电路原理图是AC16V的基础下设计的。想问问大家怎样把家用电源转换成AC16V,谢谢。

网友:
用变压器,这么简单问题。

网友:
1、用变压器
2、用开关电源
3、阻容降压

网友:
请教一下,LED有用交流电源的吗?

网友:
如果你的要求就这点的话,直接找个变压器厂家帮你做一款输出AC16V的工频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