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二极管有何作用?

楼主(2022-06-06):
检波二极管有何作用?. {! S! K$ V: a4 F

网友:
    检波二极管是用于把叠加在高频载波上的低频信号检出来的器件,具有较高的检波效率和良好的频率特性。

网友:
    检波二极管具有结电容低,工作频率高和反向电流小等特点,传统上用于调幅信号检波。

网友:
    二极管检波原理:调幅波信号是二极管检波电路的输入,二极管只允许单向导电,使用的是硅管,则只有电压高于0.7V的部分通过二极管。二极管的输出端连接了一个电容,电容与电阻配合对二极管输出中的高频信号对地短路,使得输出信号基本上信号包络线。电容和电阻构成的这种电路功能叫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