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上源极电阻, 会影响VGS波形质量,导致管子发热。

楼主(2022-06-06):
为什么加上源极电阻, 会影响VGS波形质量,导致管子发热。1 ]$ P2 i/ E% [# k

网友:
    主要是栅极电容充放电速度受到了影响。一般希望这个速度越快越好,减少开关损耗。但是有时为了显示EMI,反而希望慢点,要找个平衡点,调这个电阻能有这个效果。

网友:
    必然会影响Vgs波形质量,这是不言而喻,无需解答的问题。至于发热,那就是影响的太大了,正常的源极电阻不会影响。

网友:
    MOS管用于大功率开关电路中除了为电流取样不宜加源极电阻。因为较大电流在电阻上产生的压降会降低VGS,使MOS管退出饱和进入放大区,从而增加管子功耗导致管子发烫。如必须加电流取样电阻则尽可能选择较低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