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摸拟器

楼主(2022-06-06):
设计低音炮模拟器的意图
提升音响的低音,一直都是人们的追求。虽然音调电路可以提升音响的低音,但,效果不好,因为,它是靠改变原声信号来提升低音,破坏了原声信号。低音炮不会破坏原声信号和原声信号的正常播放,用它来提升音响的低音效果非常好,但是,配置低音炮的成本高、结构复杂。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根据低音炮的原理,去设计一个低音炮模拟器来取代低音炮,让所有的音响都可以方便的播放出低音炮的音响效果。低音炮模拟器的特性简介
现在,低音炮模拟器已经设计出来,而且,经过试听,它的效果与真实的低音炮效果不相上下。低音炮模拟器的成本不高,使用时,只需将其连接在信号源与音响的线路输入之间即可。低音炮模拟器的低音提升量任意可调,而且,在调节低音大小的时候,原声信号的音质和音量都不会受到影响。
低音炮模拟器的电路及原理
这是一款双声道的低音炮模拟器电路,关于信号的处理,它是从两路原声信号中各分出一支来进行低通处理和放大,然后,再通过专用的隔离合成器与原声信号进行叠加输出。如图所示,低音炮模拟器主要由低通放大器和隔离合成器两部分电路组成。图中,T1、T2、T3及相关元件共同组成低通放大器,考虑到低音信号需要与原声信号同相,这里特意把低通放大器做成了同相放大。在这里,低通放大器的放大量取决于T2发射极电阻R2与R1的比(10k/100)。
T4、T5和T6、T7及相关元件各组成了R、L两个声道的隔离合成器。
从信号流程看,进入低音炮模拟器的两支原声信号被分成了四支。其中,两支作为原声保留的信号,分别通过阻容件进入T5、T7基极。另外两支作为低音提升的信号,则通过阻容件进入T1基极进行低通放大,然后,再通过电位器调节,进入T4、T6的基极与原声信号叠加。通常,低音信号不会影响立体声效果,因此,考虑到平衡和简化电路,低通信号做成了R、L的合成信号,并通过T4、T6的b极均匀的分配在两个声道中。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电路中的隔离合成器。隔离合成器是专门为低音炮模拟器而设计的,它担负着两个任务,一是要保证低音信号和原声信号能够独立放大,二是要保证低音信号和原声信号的叠加互不干扰。从图上看,隔离合成器是由两只C极相连的三极管和相应的阻容件组成,原声信号和低音信号分别从相应的b极输入,然后从公共的C极合成输出。从三极管的输出特性得知,C极的电流变化与C极的电压变化无关,因此,这种设计,完全能够保证低音信号和原声信号能够独立放大和互不干扰。
另外,为了获得强烈的震撼感,低音炮模拟器的低音提升量设计得比较大,因此,为避免信号过强而造成失真,低音炮模拟器的输入端还设置了一个调节开关来适应不同强度的信号。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的?

十一十恶不赦

网友:
低音音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