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选型的时候该看哪些参数呢?

楼主(2022-06-06):
    TVS选型的时候该看哪些参数呢?

网友:
    1.工作温度范围
2.电容
3.反向断态电压(VR)
    4.击穿电压(VBR)
5.峰值脉冲电流(IPP)
    6.最大钳位电压(VC 或VCI)
    7.峰值脉冲功率(PPP)

网友:
    最小击穿电压VBR、 额定反向工作电压VWM、 最大反向脉冲峰值电流IPP

网友:
    最大钳位电压VC、峰值脉冲功率Ppp、反向漏电流ID都是要看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