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射频信号源时,应该关注哪些指标呢?

楼主(2022-06-06):
在选择射频信号源时,应该关注哪些指标呢?

网友:
输出信号的功率范围。如果您在测试中需要大功率激励信号,无需外接放大器,即可得到所需测试信号,而且功率准确度更高、稳定性更好。

网友:
模拟调制:包括幅度调制、频率调制、相位调制,用户根据需要设置调幅 / 调频 / 调相参数,对本振 CW 信号进行调制。

网友:
数字调制:所需的各种基带调制信号和各种通用标准通信调制信号。该信号经过 I/Q 调理驱动器输入射频矢量调制组件和微波矢量调制组件,驱动相应的 I/Q 调制器,产生所需的矢量调制信号。

网友:
    一般主要看输出的信号动态范围够不够,输出信号质量怎么样,包括相噪,EVM等,输出RF信号的频率范围是不是满足测试需求,频率精准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