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用ads仿真出来的滤波器都是对称的?

楼主(2022-06-06):
    为什么用ads仿真出来的滤波器都是对称的?

网友:
    是用电感电容做的?

网友:
    如果电容电感搭的话,最好把电容电感的 s2p文件带入到ads中仿真。应该结果会很准的。

网友:
    不过300M 只要电感值选取没问题,应该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