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功能是什么?

楼主(2022-06-06):
NFC功能是什么?

网友:
    NFC是一种非接触式识别和互联技术,可以在移动设备、消费类电子产品、PC 和智能控件工具间进行近距离无线通信。

网友:
    使用了NFC技术的设备(比如手机)可以在彼此靠近的情况下进行数据交换,是由非接触式射频识别(RFID)及互连互通技术整合演变而来,通过在单一芯片上集成感应式读卡器、感应式卡片和点对点通信的功能,利用移动终端实现移动支付、电子票务、门禁、移动身份识别、防伪等应用。

网友:
    近场通信的技术原理非常简单,它可以通过主动与被动两种模式交换数据。在被动模式下,启动近场通信的设备,也称为发起设备(主设备),在整个通信过程中提供射频场(RF-field)。它可以选择106 kbps、212 kbps或424 kbps其中一种传输速度,将数据发送到另一台设备。
    另一台设备称为目标设备(从设备),不必产生射频场,而使用负载调制(load modulation)技术,以相同的速度将数据传回发起设备。而在主动模式下,发起设备和目标设备都要产生自己的射频场,以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