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变altium designer16 vcc和gnd最开始的颜色?

楼主(2022-06-06):
    VCC和GND的颜色不是红色和蓝色的 在布线的时候我想把它们变成蓝色或者红色的

网友:
    按L键打开层颜色设置对话框,然后按自己的喜好更改就行了。
有很多从PADS转过来的兄弟喜欢PADS的配色……

网友:
    你这图画的不规范啊,既然已经划分了区域怎么下边的vcc不直接给个标号还要跨过分割线到上边引电源?

网友:
取消网络高亮显示。图中的+3.3V是选中了,与你的就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