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几个重要因素

楼主(2022-06-06):
第一是应用。如果你想开发的嵌入式设备是一个和网络应用密切相关或者就是一个网络设备,那么你应该选择用嵌入式
Linux或者mCLinux,而不是mC/OS-II.
第二是实时性。没有一个绝对的数字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硬实时,什么是软实时,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十
分模糊的,这与你选择什么样的ARM CPU,它的主频、内存等参数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使用加入实时补丁等技术的嵌入式Linux,如MontaVista
Linux(2.4.17版本),最坏的情况只有436微秒,而99.9%的情况是195微秒。考虑到最新的Linux在实时性方面的改进。它可以适合于
90~95%的各种嵌入式系统应用。当然,你如果希望更快的实时响应,如高速的A/D转换需要几个微秒以内的中断延时,可能采用mC/OS-II是合适
的。当然,你采用象Vxworks这样传统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也可以满足这样的强实时性要求。

第三是开发工具。显然,目前mC/OS- II、mCLinux和嵌入式Linux的开发工具与商业嵌入式操作系统工具还有一些差距,目前在ARM
CPU上广泛流行和使用的是ARM公司SDT/ADS工具链,产品无论在功能、稳定性和众多的第三方厂商支持方面都很好,唯一不足的是缺少对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的支持,SDT/ADS的升级产品RealView计划支持GCC和嵌入式Linux,但目前还没有看到,mC/OS-II可以使用 ARM
SDT/ADS,但没有操作系统调试功能。

第四是所选择的ARM
CPU和参考板,象ARM7TDMI和ARM940T(如S3C2500/2510)核是不能使用嵌入式Linux的,如果想用Linux,只能用mCLinux,如果想用VxWorks,
需要了解一下提供评估板的公司是否有BSP(板支持包),VxWorks自己只有少数ARM公司评估板的支持。

网友:
针对你需要的功能,引脚数目,价格,技术支持等等选择合适的芯片

网友:
    在考虑购买商业嵌入式操作系统时,会遇到是买还是自己做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采用开放源代码技术时,这个问题就更加突
出。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产品如VxWorks是既按用户数收取开发费,也按用户产品售出的实际数量收取每个VxWorks软件运行的版税。

网友:
    Linux无论是mCLinux还是嵌入式Linux(即使是商业版本象MontaVista Linux)是不收版税的,商用嵌入式Linux是以服务费或订阅方式收取开发时的费用。很明显,国外产品价格是贵一些,但不能不承认他们在嵌入式操作系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上述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