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cpld的数字系统设计流程包括哪些步骤?

楼主(2022-06-06):
基于FPGA/cpld的数字系统设计流程包括哪些步骤?

网友:
1)设计输入(包括原理图输入和HDL文本编辑,EDA可以提供文本编辑工具)
2)综合,将输入的原理图或者HDL文本根据硬件的约束条件进行编译综合,EDA工具提供了综合器
3)适配,此过程EDA工具貌似没什么用
4)时序仿真与功能仿真,EDA工具提供仿真工具
5)编程下载,分不同的方式
6)硬件测试

网友:
1.设计输入
用一定的逻辑表达手段表达出来。
2.逻辑综合
将用一定的逻辑表达手段表达出来的设计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分解成一系列的逻辑电路及对应关系(电路分解)。
3.目标器件的适配
在选用的目标器件中建立这些基本逻辑电路的对应关系(逻辑实现)。
4.目标器件的编程/下载
将前面的软件设计经过编程变成具体的设计系统(物理实现)。
5.仿真/硬件测试
验证所设计的系统是否符合要求。同时,再设计过程中要进行有关“仿真”,即模拟有关设计结果,验证是否与设计构想相符。

网友:
具有系统的关键点信号,如时钟、同步信号和状态等信号;具有代表性的节点和线路上的信号等。

网友:
由于可编程器件的逻辑资源、连接资源和i/o资源有限,器件的速度和性能也是有限的,用器件设计系统的过程相当于求最优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