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ence中加入中文丝印?

楼主(2022-06-06):
如何在cadence中加入中文丝印?

网友:
    手写等直接写。。。。

网友:
    可以用CAD做好文字然后导入DXF到空白的BRD里面,然后再贴到你所用的图上面。注意单位要一致,一般统一用MM

网友:
    CADENCE不支持中文,想要在里边添加中文只能用图片的格式用SKILL程序来导入。

网友:
    导入文字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