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RFID多标签的读取率?

楼主(2022-06-06):
    如何提升RFID多标签的读取率?! _4 L2 Z* V9 K( R% A

网友:
    想要提升多标签读取率,就得从读取原理出发点展开。

网友:
    在多标签读取时,阅读器先进行查询,而标签则先后应答阅读器的查询。如果在读取过程中,有多个标签同时应答,阅读器就会再度查询,查询到的标签会被作上记号,令其“休眠”,进而防止被再次读到。像这样,读写器和标签之间进行高速的数据交换处理,这个过程就称作拥塞控制和防碰撞。

网友:
    想要提升多标签的读取率,可以扩大读取范围和延长读取时间,还可以增加标签和阅读器之间的信息交换次数。此外,阅读器和标签之间的高速化通信方法也能提高读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