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接时贴片元件和直插元件如果参数相同的话可以替换使用吗?

楼主(2022-06-06):
最近有在焊接电路板,但是购买的一部分元件商家那里只有该种类元件的直插版本(直插电容,但是焊盘上是贴片元件的焊盘),可以把直插元件的插针剪短然后焊在贴片元件焊盘的地方吗?(这个直插元件的参数和原本的贴片元件参数相同)。如果不能的话,只能购买相应的贴片元件了吗,或者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
不可以的,因为插件元件比较大,贴片比较小,放不下

网友:
插件元件分存参数大,在高频比如:wifi电路中不能随便替代,否则无线传输效果变差。

网友:
如果不是超高频电路的话,即是可以忽略分布参数,那么就只是元件的体积大小问题而已,
那么采用贴片元件和直插元件是完全差别的,只是考验你的焊接功夫了,同时还有做好固定元件的措施,避免弄断覆铜皮。

网友:
    应急使用没有问题,只要焊接时注意即可,可以在原贴片焊盘先镀锡再将直插元件剪脚焊接,焊接时应尽量缩短焊盘加热时间,防止焊盘过热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