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从断电不丢失恢复到断电丢失?

楼主(2022-06-06):
    FPGA怎么从断电不丢失恢复到断电丢失?

网友:
    AS程序下载口是下载到EPCS4芯片里去的,掉电后程序仍在,JTAG口是下载进你板子上FPGA芯片(比如EP2C5T144C8)里边的SRAM里边的,这个掉电就没了,你说的情况换到JTAG口就好了吧。

网友:
    FPGA断电丢不丢失取决于它的工艺,反熔丝工艺和FLASH工艺的FPGA断电不丢失,SRAM工艺的FPGA掉电丢失,上电自动加载。你的问题很模糊,断电不丢失是怎么实现的?又为什么要恢复?

网友:
    你只要启动下载模块中的“擦除”功能,就可以将非易失器件中的配置数据擦除。这样上电后无法自动配置数据,FPGA就呈现出“断电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