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加工中焊点光泽度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22-06-06):
请问贴片加工中焊点光泽度不够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应该是被氧化了,改变下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
    有没是温度不够造成冷焊

网友:
    焊锡膏中助焊剂自身有形成消光作用的添加剂。

网友:
    贴片加工中回流焊预热温度较低,有不易蒸发物残留存在焊点外表。

网友:
    焊后有松香或树脂的残留存在焊点的外表,这是在实际作业中常常会见到的表象,特别是选 用松香型焊锡膏时,尽管说松香型焊剂和免清洁焊剂比较会使焊点略微亮光,但其残留物的存在往往会影响这种作用,特别是在较大焊点或IC脚部位更为显着;假如焊后能清洁,焊点光泽度应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