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钳位电路

楼主(2022-06-06):
    这是一个模拟的钳位电路实验,在没有为信号源设置“内阻”时,电压PR1的输出是跟随V2的电压的。
    电压在加入内阻后相当于一个电流源了,上面的12V也是一个电流源。没有二极管好分析,有二极管如何分析

网友:
    电压源加入内阻,相当于一个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但绝对不能说 “电压在加入内阻后相当于一个电流源”。

网友:
    有二极管和没有二极管,分析是一样的。但由于二极管不是线性元件,其计算要比线性元件复杂得多。

网友:
    没看懂,你这钳位电路作用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