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查看相位是哪个参数?

楼主(2022-06-06):
    ADS查看相位是哪个参数?" x+ U8 y0 o! ]

网友:
    ads层介绍对电商系统各大主题指标分别进行分析,本项目中分析了四大主题·:设备主题、会员主题、商品主题、营销主题。

网友:
    在两个端口上设置Vin和Vout标记,可以增加一项Gain=Vout/Vin的VAR控件,然后用谐波控件仿真,在仿真结果中显示Gain的phase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