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测试座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2-06-06):
RF射频测试座的常规pin脚还是采用对应的pogo pin探针,但是由于射频传输信号需要特别的媒介,所以相应的连接器部分也很特殊,我们比较常见的射频同轴连接器(RF COAXIAL CONNECTOR)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部件会被嵌入到测试座中,用于测试时候的射频导通。

对应相应测试座中射频连接器的设计选择,可以参考如下(不仅限于如下接口),同时在定制测试座的时候,也需要向供应商提出自己芯片的插损和回损要求(即S12/S21和S11),同时也需要提出自己的接触阻抗要求:

BNC是卡口式,多用于低于4GHz的射频连接,广泛用于仪器仪表及计算机互联。

TNC是螺纹连接,尺寸等方面类似BNC,工作频率可达11GHz,螺纹式适合振动环境。

SMA是螺纹连接,应用最广泛,阻抗有50和75欧姆两种,50欧姆时配软电缆使用频率低于12.4Ghz,配半刚性电缆最高到26.5GHz。

SMB体积小于SMA,为插入自锁结构,用于快速连接,常用于数字通讯,是L9的换代品,50欧姆可到4GHz,75欧姆到2GHz。

SMC为螺纹连接,其他类似SMB,有更宽的频率范围,常用于军事或高振动环境。

N型连接器为螺纹式,以空气为绝缘材料,造价低,频率可达11GHz,常用于测试仪器上,有50和75欧姆两种。

MCX和MMCX连接器体积小,用于密集型连接。

BMA用于频率达18GHz的低功率微波系统的盲插连接。

网友:
RF射频测试座是几个部分构成,首先是测试座外壳+测试座常规探针+RF射频同轴连接器。

网友:
    RF连接器即射频同轴连接器,主要起通讯射频作用。经过全球通讯行业的共同努力,使RF连接器形成了专业体系以及国际标准,同时也是连接器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