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电压计算

楼主(2022-06-06):
如图,该怎么算?

网友A:
    根据线圈的匝数比,就可以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线圈的匝数比,就可以计算出来

    13是94,56是23,78是15,假如输入是220,那怎么计算呢

网友:
    匝数之比等于电压之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13是94,56是23,78是15,假如输入是220,那怎么计算呢

要知道那个是输入源,输出电压跟输入电压是按匝数比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