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mos管的电路?

楼主(2022-06-06):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mos管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这两个场效应管都是P沟道的,其源极应该接高电平。另外你用的这种管子内部还包含有个限压二极管,如果源极和漏极的电压加错了,该二极管会导通的,如图示的Q6(电源从左端加入时),或者是 Q7(电源从右端加入时);
再说了,你为什么要两个管子这样连接呢,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这个电路是典型的USB_OTG电路:当外接USB是DEVICE设备时,板上的USB_ID引脚被检测到悬空或者上拉,此时MCU_OTG_PWEON输出高电平,Q8导通,G集被拉低,5V向VCC5V端供电,同时板上设备可以对外接DEVICE设备进行读写操作(比如电脑外接U盘或者手机);同理,当外接USB是HOST设备时,板上的USB_ID引脚被检测到下拉,此时MCU_OTG_PWEON输出低电平,Q8截止,G集被Q6或Q7中D到S电平较高的PMOS上拉,同时外接HOST设备可以对板上设备进行烧写程序(好比电脑刚生产出来需要烧写驱动程序一样)。所以,Q6,Q7的接法并没有错,当然,楼上说的也没有错,不管何种状态,都会有一个PMOS导通,这是为了保证G集电平的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个10K的R103电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