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cpld主要基于什么结构 特点 选用原则?

楼主(2022-06-06):
FPGAcpld主要基于什么结构 特点 选用原则?

网友:
CPLD适合小规模,比较简单,级联级数少的电路;FPGA适合大规模,大容量,要性能要求,可以很复杂的电路。实际应用方面,CPLD常用来做MCU/CPU外围的译码控制电路,或者所谓的glue logic,而FPGA很多用在数字信号处理,数据包处理甚至视频编解码等复杂的处理。

网友:
1、CPLD通过集成片内FLASH实现掉电不丢失数据,FPGA需要外部FLASH加载
2、CPLD封装小,功耗低,当然,资源也相对少;FPGA的寄存器一般可以轻易做到几万到十几万个,CPLD最多几千个。
3、CPLD便宜,20RMB以内搞定;FPGA几百到几万不等。
实际应用与选型:
CPLD由于上电就能工作,常用于单板电源管理,板级控制逻辑和低速通信协议;FPGA由于资源多,常用于跑主要业务。
说白了CPLD就是没FPGA大,集成的高端配置少而已。基本的Block Ram,PLL,差分Buffer等等FPGA有的CPLD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