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运放电路没有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2-06-06):
模拟电路没学好,请指出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没有给电,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运放的负压(或者参考地)接的VOUT,目前没有下面这个IC的参数,不好分析,如果这个VOUT输出电压和VCC电压接近的话,这个电路是无法进入传统意义上的Q点,也就是静态平衡点。

网友:
    5506是啥?感觉像是个红外对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