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的耐压怎么选取?

楼主(2022-06-06):
安规电容的耐压怎么选取?

网友:
    不能用普通电容代替安规电容,必须要有安规认证的安规电容,这是对生命的负责!

网友:
    安规电容一般都标有耐压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是远高于标识的耐压(标识250V的耐压可高达2KV),因此,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和安规电容一样的普通电容来代用,并且电容是一定需要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