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100V-240V的产品EMC测试电压应怎么选

楼主(2022-06-06):
100V-240V的产品EMC测试电压应怎么选,我测的产品是医疗产品,用IEC60601-1-2标准,没有具体针对哪个国家,我觉得在100V与240V下测试应该就可以了,请各位指正

网友:
    产品不同标准中的规定不同

网友(2024-04-15):
    分测试项,按照YY9706的描述,一般是两种:
1、”试验可在ME 设备或ME 系统的任何一种标称输入电压和频率的供电下进行。“
    2、“对于电源输人具有多路电压设定或自动变换电压范围能力的ME 设备和ME 系统`试验在最小和最大额定输入电压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