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在3D里移动元器件,option里灰色

楼主(2022-06-06):
手册里说可以选的,

网友A:
这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置的问题。

怎么设置?

网友B(2022-10-28):
我开3D symbols下面是灰色的,没有TOP和BOTTOM,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3-06-20):
引用 网友B:
    我开3D symbols下面是灰色的,没有TOP和BOTTOM,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