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导出BOM时,不支持WPS,怎么解

楼主(2022-06-06):
    公司装的WPS,不能直接用CIS导出BOM,求大神解决方法

网友:
    软件重新安装过没有。

网友A:
    你直接导出到orcad中,然后另存为cvs,再用wps打开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导出到orcad中,然后另存为cvs,再用wps打开就好了呀。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