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源供电设计的方案?

楼主(2022-06-06):
想设计一个电路,可以简单的控制输出的电路有3v3、5v以及接地三种情况。不想用继电器实现的话,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网友:
    用mos管电路

网友A:
    用MOS管和三极管都可以,看你是什么应用,电流多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和三极管都可以,看你是什么应用,电流多大等。

    电流几毫安而已,功耗很低

网友B:
    用MOS管即可 关键在于你希望控制端是几个pin?还是其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管即可 关键在于你希望控制端是几个pin?还是其他控制?

    后面选择的是mos驱动,配合三极管做开关

网友C:
    模拟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开关就可以了

是的,如果要求功率输出还可以考虑uln2003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几毫安而已,功耗很低

    网上很多简易的电源开关控制电路,这是个开关加电子滤波的电路。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