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存器

楼主(2022-06-07):
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两个概念,
1.双稳态电路
双稳态电路是指在没有触发信号的作用的情况下,电路适中保持在原来稳定的状态,名称中的双稳态是指这个电路两种稳定状态。对于双稳态电路其有一个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在外加有输入触发信号时,双稳态电路从一个稳定状态翻转到另外一个稳定状态。暴力一点,我们可以任务这个电路稳定输出为1,在来一个触发型号后,稳定输出为0,此种电路就可以称之为双稳态电路。
2.时序电路的组成
按照时序逻辑的组成来讲其组成按顺序为:晶体管-门电路-锁存器-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
在了解到这两个关键点之后,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学习了。
如何将一个信号存起来?
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数字电路是对二值信号进行算数或者逻辑运算的,那么我们是否需要想一下,得到的信号就让它随意随风飘散了吗?那必然不是的,那么是否有一个有能力对得到的信号进行记忆的逻辑单元呢?答案是肯定的,闫老在《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一书中,给我们一个定义:
能够存储1位二值信号的基本单元电路统称为触发器。
好了,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名叫“触发器”的时能够存储1位二进制了,所以说对于这个“触发器”其最直白的一个特点就应该是它是受到控制的,它可以在触发信号的操作下,根据不同的信号可以将其自身的输出置为1或者0状态。那置位完成后,就需要对这个输出端状态进行保持,为了考虑我存储的(或者说接下来要操作的)目标是1工作还是0工作,显然一个“触发器”需要的是两个能够自行保证输出稳定状态的输出。
对于不同的电路来说,它有着不用的结构,那么就涉及到了上一段我加粗的“在触发信号的操作下”的内容了。常见的触发信号有三种,分别是电平触发、脉冲触发以及边沿触发。三种触发方式在工作的时候,触发信号到达电路内部时状态转换过程会有所不同,后文会以此介绍不同触发方式的触发器。
触发器的基础——锁存器
在讲触发器之前,我们需要先认识一个构成触发器的基础器件——锁存器。还是说回我加粗的“在触发信号的操作下”的内容,锁存器就是一种能够自行保持稳定状态,并且根据输入信号进行置1或置0的电路。
对于一个或非门而言,只有当他的两个输入均为0的时候输出才为1。选取一个二输入的或非门,将其B脚接一个低电平,此时我们可知输出脚C脚的值将完全取决于A脚的选取值,即输出端高低电平随着输入脚A的高低电平而改变。
此时,再拿出一个或非门将原或非门的输出脚C当作第二个或非门的输入脚,将第二个或非门的输出接在第一个或非门的B脚上,同时再将第二个或非门的E脚接一个低电平。进行理论分析,当在A脚施加一个高电平时,无论另外一个输入脚的值是多少,所以输出角C必定是低电平,故而第二个或非门的两个输入均为低电平,那么它的输出角F必定为高电平。此时我们发现,无论A脚的电平如何变换,整体电路的内部电平均不会再变换。这个电路就被称为SR锁存器电路。
为了让电路的视觉效果更好,可以将第二个或非门做沿C轴旋转对称,那么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电路了,对于这个电路,它一共有四个对外引脚,分别为SD,RD以及Q和Q'。
Q和Q'被称之为输出端,SD和RD分别被称之为置位端或置1输入端以及复位端或置0输入端。
通常情况下,我们定义Q=1、Q'=0时为锁存器的1状态,Q=0、Q'=1时为锁存器的0状态。
接着我们引入一个名叫“次态”的概念。次态即为在锁存器原状态的基础上,出现的新的状态。由此可以列出真值表如下,
好了,在对锁存器的概念有所了解之后,就可以开始触发器的学习了。